[求助] 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4-03-26):
刚刚学的Verilog,在modelsim中写的一个3-8译码器代码,一直显示有语法错误,大家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截图

截图

网友:
是不是timescale前面的·用的不对啊,应该是键盘左上角ESC键下面的那个键

网友:
modelsim显示文件类型是VHDL。不是应该是verilog吗?

楼主:
嗯,是这个问题,谢谢!请问代码仿真都对的,可是在编译的时候说:Error loading design,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对的,是文件类型选错了!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帮我看看这个移位寄存器错在哪儿了

楼主:
移位寄存器

移位寄存器
回复 网友B:

网友:
2‘b00,   这个的引号用错了。
另外,在时序逻辑里应该用非阻塞逻辑

楼主:
非常感谢,完全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 can't read "VoptStartup(VoptOptimize:method)":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这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仿真都没有问题,编译出的问题,求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