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 有效起点终点

楼主(2014-03-26):
请教一下,在综合时约束 set_multicycle 2 -from [get_ports U_xx/U_yy/A] -to [get_ports U_mm/U_nn/B]
可以直接设定某个子模块的端口
但是在Pr时即使网表有层次有模块也只能指定到某个cell的pin,而且好像还不能是随便一个点,或者cell的输入输出pin
请问set_multicycle 的有效起点和终点到底有啥具体要求

网友:
一般来说正常timing_path的起终点可以作为multicycle_path的起终点, 如果随便设置有可能会打断正常的时序路径,影响时序分析

网友: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