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遇到点困难

楼主(2014-03-27):
dcdc里面对振荡器进行仿真的时候,如何减小不同工艺角之间的差距?急

网友:
一般不会差别很大吧,只要能trimming到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图没有,设计思路没有,什么都没给  怎么回答?

网友:
这个蛮难的,需要做工艺补偿,具体还要看工艺

网友(2014-05-16):
看你的电路结构了,是否受工艺影响大。

网友(2014-09-30):
不是有专门研究PVT补偿的吗?这个很难啊!

网友:
環境變數很大
沒辦法掌控

网友(2014-11-01):
不知道是扩展控制方法,还是优化功耗

网友(2014-12-04):
当然是TRI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