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T中report_timing报sequential_clock_pulse_width,怎么修啊

楼主(2014-03-27):
在PT中report_timing,报sequential_clock_pulse_width的violation, 请问怎么修啊,谢谢!

网友:
Is the clock 50-50 duty cycle?
I thought that is gated clock. If the gated clock you may be fix the rtl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37-63,  没有经过clock_gate

网友:
时钟脉宽不够,试试换个DFF,不同类型的DFF对时钟脉宽的要求会不一样。但是好像差异也不大。想不通的是,为啥这个问题会到PT时才发现呢?按理说在DC时就会表现出来了。

网友:
What is the running frequency of you clock?
May be your clock to fast the standard cell has the limitation of minimum pulse width.

网友:
使用对抗占空比偏差的时钟树结构,准确设置O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