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M32与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14-03-27):
STM32和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我直接将TXD、RXD交叉相接,能检查到单片机串口有信号发出,可是STM32检查不到。请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侠有这个方面的工程,能上传给我看看嘛?快毕业了,就差这点没做好。或者发我QQ727974931

网友(2014-05-10):
STM 32是用库写的吗?他的配置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最好找个用户手册,一行一行代码敲,顺便可以再设置一组USART 连在电脑上,一边观察。。

网友:
地线别忘了

网友(2014-07-02):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2014-09-12):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寄存器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