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零极点在电路上的直观理解

楼主(2014-03-27):
零极点的问题一直搞得不是很透彻。零极点的计算,对系统带宽稳定性的影响,和时域的拉普拉斯变换对应关系这些都明白,可就是不理解在一个具体电路的层面上零极点分别意味着什么。有人说零极点就是电容或电感的充放电,不知道各路大神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不同频率下阻抗的容性还是感性?

网友:
零点就是在这个点上对任何输入输出都为零。
极点就是在这个点上没输入他也能有输出(自激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传递函数的理解啊,楼主问的是如何与电路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电路里面出现容性和感性器件就会出现极点,如果两个极点之间有通路就有零点,比如反相器的输出和输入之间既有零点也有零点

网友:
容性还是感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上就是一个放大器在零点的时候怎么搞他都没动静,在极点的时候自己没事瞎蹦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得不再次叹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那么认真嘛,一起来娱乐下。记得以前xiaowanzi88不是发过一个零点极点男人女人什么的贴子,很牛逼的说。只是一下子找不到了。

网友(2014-08-21):
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

网友(2016-01-25):
回复 网友A:

   版主真逗

网友:
零点有输入没输出, 输出可以短接.
极点有输出没输入, 输入可以短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洛阳铲?

网友:
在某频率下,这是零极点存在的前提。
      每一个电路节点处,都存在一个零极点,只是各点频率不同;或者说,凡是存在(大于等于)两条信号支路在某一点交汇的情况时,该点就必然存在零极点。
     关于该点对应的频率,那就和该点寄生RC有关系了,根据常见架构和经验,可以直观看出来在片子工作带宽内,哪些零极点比较重要,哪些根本没有必要进行考虑。说白了,就是波形的叠加,和初中时物理上学的声学波峰-波峰(极点),波谷-波峰(零点)叠加一样,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2016-04-08):
回复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cf58e269011ca300a6c39069.html是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原文是张翌写在2013年的博客上的,他是上海岭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CE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做零极点的分析,才查了一下,今天看到几次这个文档了,好几个地方都有

网友:
楼主电子科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次让各位看官长姿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和你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2016-07-04):
零点感觉就是某个频率信号流至该点后,被截断,也就是有输入无输出。极点就像是某个频率分量留至该点,就算没有输入的幅值为0,它也可能产生输出

网友(2018-07-30):
哪位大神可以告诉一下,哪本书里讲极点零点讲的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零极点表示电路中是否能够忽略电容和电感的作用

网友(2019-12-09):
正在深究零极点,不知道如何把transient波形和零极点结合起来,还有零极点该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