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s on the fly question

楼主(2014-03-27):
Gates on the fly script API question.
Does anyone know the difference of change_port and change_net?

网友:
change_port 只改变port的driver,change_net改变整个NET的driver,影响所有的FANOUT, 包括port,如果这个NET也是port的话。例子,
output THE_NET;
AND2X2 U0(.A(n0),.B(n1),.Y(THE_NET));
OR2X2 U1(.A(n2),.B(THE_NET),.Y(n3));

change_port('THE_NET', 'INVX1', '', '-');
不会影响U1的B输入

change_net('THE_NET', 'INVX1', '', '-');
就会影响U1的B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