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仿真方法为什么答案完全不同

楼主(2014-03-27):
(1)原始电路图:         参数以及直流设置:         ac设置:        ac增益输出:               (2)加入psin的电路图        有psin的增益:           s21:     请教:我现在的模型是这个:  ,1、请问用这种模型能不能做射频的?2、射频的增益s21和上图(1)这种ac输出除以输入然后求20dB是否等价?3、为什么我加上psin后,ac输出除以输入然后求20dB和没有加psin时候不一样?4、为什么我加上psin后,ac输

出除以输入然后求20dB和用不一样main form得到的s21不一样,是不是说明ac输出除以输入然后求20dB和用main form得到的s21不等价的?

以上问题请大神指教,知道多少就告诉多少吧,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细看,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可能和匹配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为什么在同样没有匹配的情况下,直接用输出除以输入得到的增益会不一样呢

网友:
看文档说明上有说psin是阻性源,内阻非无穷小,估计加上psin以后电路的拓扑结构应该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