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clock specification Files

楼主(2014-03-27):
正在学习encounter,从ICC转过来的,
做练习时,发现encounter没有长clock tree,
不了解是否是因为没有指定clock specification Files 。
clock specification Files 是怎么来的?

网友:
你可以先让工具根据你的sdc自动生成一个,在根据你的需要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让工具生成的,可以长clock tree了

但是没有ICC长得好,有很多小的setup violation

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MMMC,又func 和scan sdc,用同一个clock spec file吗?
工具自动生成的spec file里面包含了func和scan的,
但是结果scan的clock tree长的很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 gen specification file后,需要在这个file里面手动添加时钟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