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关于set_max_fanout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27):
在WC_LIB中有这样一个INV_C,其pin(I)的fanout_load如下图,为0.0140pf,那现在把set_max_fanout 10,10 /0.014=714.28,是不是可以接715个这样的INV啊?
pin(I)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140;
     fanout_load : 0.0140;
  }

    capacitive_load_unit ( 1, pf );

set_attribute$WC_LIB default_fanout_load
$WC_LIB/INV_C/I fanout_load

set_max_fanout 10 [all_inputs]

网友:
10是个数了已经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max_fanout设定的而是输入端口允许的最大扇出数,无量纲。fanout_load 设定对象输出端口扇出负载,有量纲。两个不是一个概念,具体可以man

楼主:
回复  午后乐天派

set_max_fanout设定的而是输入端口允许的最大扇出数,无量纲。fanout_load 设定对象输 ...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man set_max_fanout的结果:
Sets the max_fanout attribute  on  the  specified  input  ports  and/or
designs.  compile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the sum of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s for input pins on nets driven by the specified ports or  all
nets in the specified design is less than the given value.

所以set_max_fanout 和fanout_load是有关系的!

网友:
根据man的结果来看,set_max_fanout确实是扇出的大小,而不是数目~

网友:
DC userguide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