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文件,verify出错

楼主(2014-03-27):
小弟在用abstract提取(标准单元的lef)lef的时候在pins选项中只出现了这样的warning:prboundary does not enclose all view geometry.specify any missing geometry on layers field,上网查了一下这个warning,说是可以忽略的,然后extract、abstract都通过了,出现了绿色的对号,最后一步在进行verify的时候出现了error,大致包括这四个:
1、The layer 'M1(有的是M2)' is not found in the database.
2、Error found when processing LEF file  'PcAbstract.lef'.
3、Load LEF file  PcAbstract.lef failed.
4、failed to import the config  file into encounter 。please  refer to  the .abstract/verify/encounter.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5、unable to verify abstract view in target place-and-route system.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的,谢谢各位大神,多赐教!!!!

楼主:
顶一下,高手呢

网友:
pin最好也不要有感叹号,你在enclosure的layer,将std cell中所有的layer和via都加进去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在pins ,extract,abstract选项卡中的某一步要添加那些layer和via吗?当时都添加进去了,有一点不明白,我的tech lef 中定义的层的名字跟gds中定义的层的名字不一样,比如tech lef 中METAL1、VIA12,在gds中定义为M1、V1,当时在上面的pins 、extract、 abstract各个步骤中我都是用的M1、V1这种定义方式,是不是这里出错了,(但是通过了,直到verif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encounter.log中我看到了这样的warning:BUSBITCHARS is  a required statement on LEF file with version 5.5 and earlier.without BUSBITCHARS defined ,the LEF file is technically incorrect.
warningIVIDERCHAR is  a required statement on LEF file with version 5.5 and earlier.without DIVIDERCHAR defined ,the LEF file is technically incorrect.

ERROR: No MANUFACTURINGGRID value was given.It is set to minimum LEF unit of 0.0005. If this value is not right, a
MANUFACTURINGGRID  statement must be added in the technology lef file .

请问这几个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encounter.log中我看到了这样的warning:BUSBITCHARS is  a required statement on LEF file with version 5.5 and earlier.without BUSBITCHARS defined ,the LEF file is technically incorrect.
warning :IVIDERCHAR is  a required statement on LEF file with version 5.5 and earlier.without DIVIDERCHAR defined ,the LEF file is technically incorrect.

ERROR: No MANUFACTURINGGRID value was given.It is set to minimum LEF unit of 0.0005. If this value is not right, a
MANUFACTURINGGRID  statement must be added in the technology lef file .

请问这几个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technology lef file中把在gds中用到的层重新在tech lef 中定义一下?我试试看

楼主:
高手呢,顶一下自己

网友B(2015-09-29):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让PIN有叹号生出来的LEF也正确。
如果要没有叹号,在prboundary那一项添加nwell,metal1(软件的意思是让prboundary把每一层都包含进去),RUN一下OK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让PIN有叹号生出来的LEF也正确。
如果要没有叹号,在prboundary那一项添加nwell,met ...

谢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