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olation buffer 和decoupling buffe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27):
isolation buffer 和decoupling buffer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两种buffer分别如何定义的?

网友(2014-07-13):
同问1楼问题

网友:
给个context行么,    写清楚具体语境

网友:
isolation buffer就是有信号从关断的block到未关断的block,这个时候就需要加个isolation cell避免关断的时候的floating input。
decoupling buffer 我猜是带decap 的buffer,用来做clk tree的,避免clktree 的动态IR drop太大的吧。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