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artition top如何整合分析时序

楼主(2014-03-27):
我用encounter 做partition,block布完以后,在top的文件夹下load,block的def和.v,在top报timing都是N/A,不出来,如何整合才能在top层做时序优化,还有block用的sdc需要额外load吗,还是用自动出的就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top的sdc有 load 进去吗?时序报N/A,多半是因为timing constraint没有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load进去,不是在top里都包含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整合分析时序是指assemble之后对full chip的timing analysis?那样的话你需要一个 full chip的flat s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呗!

楼主(2014-05-24):
回复 网友C:

    saveDesign  把sdc加上,再load进来就有了

网友:
子模块要抽取ilm的,  或者e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