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block abstraction时,如何让ICC不分析block内部时序

楼主(2014-03-27):
由于ICC新版本不支持create_ilm,这次只能用create block abstraction时,但在做dc和ICC时,工具总分析内部的路径,如何让工具不分析block内部时序,而是简单作为一个接口模块,分析输入到第一组寄存器的时序。

楼主:
这个问题用set false path可以解决,但是在跑后端icc的时候,每次报timing的时候,时间很长,有什么方法可以让icc只提取接口处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