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醫用不是都要 low power

楼主(2014-03-27):
應該不好做
特別 要 low current ..

不知道 OPA  如果做到  100na ??會動嗎

网友:
应该看具体情况吧,不过low power最好了,对于安装电池的装置来说使用时间更久,同时对用户也更安全

楼主:
問題如一般 0.5um 5v cmos ..設計 OPA SIM 到  10na   or 1na ultra low current .
real chip  真的會動嗎??

网友:
Low power的话,可以考虑用BLE。

楼主:
BLE ??
藍牙低功耗(BLE)技術成熟

應該是 process ,

BLE 和醫用比應該還有差吧, 以前還有朋友說國外好像有
cmos 5v 標準 process ,  做到 3.3v 電池使用 10年..聽朋友說內部 logic cell 是 na ..
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2014-06-26):
应该是OPA的输入端电流,美国军工的监听器可以做到1pA工作电流。10nA是会动的

楼主(2014-08-06):
美国军工的监听器可以做到1pA工作电流。10nA是会动的
那類 process ??

如此低電流

有沒有 IEEE paper ?

网友(2015-01-15):
這是靠製程先吧  tsmc應該這麼省電的製程吧

网友(2015-04-01):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2015-11-29):
用電池才要 low power !!!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这是个问题,谢谢楼主的提问

网友(2019-07-22):
low power 減少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