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rdes 眼图仿真

楼主(2014-03-28):
各位大神:
我们在仿真serdes时需要看eye diagram,
那么一般我们需要叠多少个cycle才可以呢?
叠的多,仿真时间会大大增长,叠的少的话,结果会不精确,
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对于高速的和低速的都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你是在Spectre里把tran的结果用calculator来看吗- -

网友:
看你在乎多少频率的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
tran跑完之后,直接用sandwork叠的眼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说的详细些呢?
    比如datarate是1G,如果care 10M以内的noise的话,应该跑多少cycle呢?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tran的话据我知道没有热噪声之类的噪声源- -那岂不是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乎的频率越低越要cycle多,比如1us的仿真只能得到1Mhz到高频的噪声。

网友:
参考stateye的使用,找最差pattern组合,不同于传统瞬态仿真,是做脉冲响应乘传输函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