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am IN 如何保持pcell属性

楼主(2014-03-28):
在导出gds时已经把option的keep pcell选中.能导出pcell,但导入后pcell不能再编辑都是pcell$$$$$$$$这样的后缀不在具有pcell属性. 求高手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下,求高手解答

网友:
导GDS会有两个文件,XX.gds&XX.pcell
stream in单选gds就会失去属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4-05-07):
回复 网友A:

网友:
导入的时候也选中keep pcell试试

网友(2020-10-10):
楼主,导入后pcell不在具有pcell属性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说一下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B(2022-10-10):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