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件描述语言赋值:a[7:0]=b[0:7]

楼主(2014-03-28):
在XPS自定义IP核时,定义的寄存器都是reg [0 :31] slv_reg0;而习惯性在底层逻辑定义都时reg[31:0]data;我现在想把slv_reg0的值赋值给data,写data[31:0]<=slv_reg0[0:31];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呢?求指教,谢谢。       我在ISE下对这种语法进行了仿真,结果是没有问题的仿真结果图如图所示:

语法仿真结果

语法仿真结果
,感觉是应该可以的,是否可以这样的写进FIFO的输入?

网友:
代码只是扭转了一下。。现实是连线扭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上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在xps验证一次花费时间太长啊,而且还得写sopc程序往下写数,比较麻烦,所以想在写之前原理确定,给自己坚定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不一定能过,我之前写过a[7:0] <= b[0:7];用synplify综合报错。
你需要单根线对应写a[7] = b[0];……
位数多建议用for循环,a[7-i]=b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