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SB device VIP如何attach

楼主(2014-03-28):
各位:      目前在学着使用USB VIP,目前是写协议层的sequence,貌似协议层只能写诸如BULK_IN,CONTRIL_OUT之类的sequence。不知道我一上来就让device来一个BULK_IN可不可以?
      同事告诉我说,一开始device需要给host一个高电平的起始信号,告诉host,我连接上了。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控制device来发送这样一个attach的sequence(或者有个task实现)?是需要写物理层的sequence,还是可以用一定的办法在协议层实现?
      两眼一抹黑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USB总线上做上拉的动作,HOST检测到有设备插入,会进行reset的操作,然后要枚举,之后才能bulk_in bulk_out

网友A(2023-09-12):
您好,请问一下想学习USB vip的使用,公司有相关文档,请问一下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一下想学习USB vip的使用,公司有相关文档,请问一下有什么建议吗 ...

您好,请问您现在学咋样了,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