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国产的Xilinx烧写器怎么样?

楼主(2014-03-28):
如题,最近组里用的烧写器较多,造成紧俏现象,按计划购置新的烧写器,Xilinx原装的烧写器要2000+,且有一定的订货周期,而台湾产的烧写器几百元(500),包装很不错,配置的各种烧写线及一些小工具,看着各种给力,不知道大家烧写器用的什么样的,国产烧写器在使用中出现过什么问题?是否能保证信号的稳定?

网友:
国产的就行,用了很多年,一个烧写器都没有坏过。淘宝150左右。
1.不要带电热插拔
2.JTAG与FPGA之间要加串接电阻
3.JTAG不要插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在刚刚,检测出新买的那个烧写器有问题,IMPACT下烧写逻辑没有问题,在线仿真chipscope检测不到硬件,以前也用过一个国产的,线比较差,其他都挺好,这个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山寨的ssn很差. digilent的很不错(impact里专门有线给你选的那个), 也能算是原厂, 小几百块, 安富利可以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官网好像1600左右,2周到货。
淘宝货也很给力,之前用过一个淘宝货,上75度高温,也还顶得住,关键是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了解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分几代的,我用的二代烧写器,好像订货大约2000?

网友(2014-07-06):
很好用, 沒有遇到問過. 原廠很貴喔.

网友:
国产的没问题啊 我去年在电子市场买了三个,一个220元,到现在没有一个出现问题。

网友:
国产的就很好用的 没必要原装的 台湾的也不错的

网友:
几十块一个,用着没啥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了一个台湾产的,chiscop下有点问题,已经退了,买了一个一代的原厂烧写器,价钱上没差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altera的烧写器把?xilinx的没有那么便宜的,几百的有时候性能都不能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什么型号啊?需求厂家、联系方式;这个是xilinx的烧写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买过两款台湾的,其中一款都没有问题,另一款chiscop下有写问题,烧写器也出现过损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