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请教,MIPS Bootloader CFE大小问题,急

楼主(2014-03-28):
我现在使用BCM53003做项目,使用MIPS Bootloader CFE,使用29F040(512K)的FLASH做启动FLASH,但是我现在编译出来的CFE.bin比512K大,我的问题是:
1,Flash(29F040)是烧录CFE.bin这个文件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是什么文件?
2,像MIPS Bootloader CFE使用这种启动FLASH模式,是否可以通过设置什么参数将cfe.bin的大小设置成固定的值?譬如512K大小

网友:
我对CFE 的引导程序比较熟悉,是烧录 CFE.bin 这个文件

你编译出的文件有多大? 我一般编译大概400K左右,编译太大的话 可以裁剪一些 接口模块。

楼主:
我编译出来大小大约56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