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的AD芯片接地问题

楼主(2014-03-28):
现在正在用一款TI的AD芯片,在设计的时候,芯片需要数字供电电源和模拟供电电源,这两个由不同LDO供电的时候,数字供电电源的地是接在AGND还是DGND呢?请教各位经验人士

网友:
d是digital,a是analog。。。
这个问题不需要请教经验人士。应该自己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Analog GND和Didital GND在PCB上怎么接呢?
请教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理解应该是AGND和DGND各自连好,再最后一点连接。不做PCB,不了解啊,还是要请大神指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我们一般也这样处理的。

网友(2014-05-14):
当然是数字接DGND,模拟接A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