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65nm工艺下,10bit 75MSPS ADC和DAC大概功耗和面积?

楼主(2014-03-28):
【请教】65nm工艺下,10bit  75MSPS  ADC和DAC大概功耗和面积?

网友(2014-07-28):
ADC取决于结构,pipeline功耗大一点10mA,20mA就差不多了,SAR 也就1,2mA, size 200um*300um也就差不多了
DAC一般是current steer结构,3,5个mA也就差不多了,size也大不到那里去200um*200um撑死了

网友:
这个是有公式的

网友:
Hi all:
小菜鸡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跟设计水平有关~~~~像我就怎么都做不到面积这么小功耗这么小性能还这么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