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的输出是什么?

楼主(2014-03-28):
如图。
输入交流信号幅值为1V,频率从1MHz变化到50MHz,晶振的频率为26MHz,那么RLOAD上面的输出电压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滤波器,在26MHz时幅度最大,其他点有很大的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为什么我仿真不出来呢?TRAN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ac分析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对吧,tran仿真应该看得出来的,输入信号不在谐振点上面的话,谐振电流会比较小,这样电阻上面的电压值不也是会小么?

网友:
这个不是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ac分析或者在输入设频率作为参数扫描,找到谐振点~~~ac分析不是很直观吗??怎么不对呢??

网友:
AC分析吧,tran哪里来的频率呢???你都看不到频率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ac分析肯定是正确的,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我在整个系统跑仿真的时候,是tran,在tran里面如何观察到这个带通滤波器的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AC仿真很直观。但是要在tran里面体现出来,该如何处理,我跑tran,sweep 频率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