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在import netlist时parse failed

楼主(2014-03-28):
最近在用siliconsmart在import netlist时报错parse failed同一个电路,一开始用SMIC的65nm可以跑起来,后来改用台积电45nm后就报错了,但是用spice可以跑起来,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spice model文件不兼容的问题?

Info:      Importing cell S2FF ...
ERROR! argument is not completed!
Error:   parse failed : 5
warning : The port D is not in the node map. It may be a floating port.
.......

网友:
netlist 可以自己copy到netlists目录下,如果以前已经import过 该单元,会提示出错的,因为会覆盖原inst文件,除非带 -overwrite 命令.

楼主(2014-07-24):
回复 网友A:

好久的帖子了,问题解决了,是MOS管模型文件在引用时有问题

网友(2016-12-1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经常遇到。

网友(2019-03-22):
你可以写个tcl  将netlist复制过去

网友(2021-12-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久的帖子了,问题解决了,是MOS管模型文件在引用时有问题 ...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是指process的lib引用有问题吗?能不能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