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SIM建模求助

楼主(2014-03-29):
这个电路图是BSIM软件的固有mmosfet等效电路图。相关参数在这个链接里面。http://www.ece.uci.edu/docs/hspice/hspice_2001_2-174.html求大神指教应该如何在SPICE类软件里面建立等效电路模型,相关的参数如何得到?

This figure represents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elements of the MOS transistor.

This figure represents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elements of the MOS transistor.

网友:
支持     太高级了

网友(2014-07-28):
建对应的等效电路模型好做,搭好schematic,然后产生netlist,修改格式就行;如果熟悉netlist格式,直接手动建netlist也可以;
相关参数也就是parameters只能从data中提取,不同的technology, device 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