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导出CSV文件时不能设置步长

楼主(2014-03-29):
如题,用ic615对调制器进行瞬态仿真后,采用result browser导出csv时,只能修改导出起止时间,不能修改时间步长,而如果改用caculator的table查看和导出时,提示数据太大,只能查看1900个点,如图所示,求解,是不是软件安装问题?

virtuoso提示

网友:
什么版本?我的IC615,可以导出20000个点 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不能,求大神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ic61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上边写着,只能导出1500个点,然后用ocnprint命令据说可以,不过我自己直接导出20000个点没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还有ocnprint脚本或者程序吗,它怎么用,之前想用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 上网搜搜 貌似有

网友:
图形太多倒不出来了   要是显示的话对内存要求就很变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网友:
这个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脚本自己打印出来,步长任意设置都可以,花费不会超过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