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verilog串口程序

楼主(2014-03-29):
在串口调试工具里发送4个字节的十六进制命令:11 22 33 44,想让FPGA通过串口接收到该命令后,执行相应的摄像头调用程序,求一个可实现上述功能的verilog程序,谢谢

网友:
你看看 这个吧  根据波特率 和 时钟 修改一下参数  就 可以接受 从串口 然后发送  你修改一下 就可以使用了。

接受然后发送

网友:
以前做过的,现在来学习下

网友(2014-09-14):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