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INUX版ADS2009U1破解攻略--新鲜出炉~~

楼主(2014-03-30):
刚刚安装和crack成功LINUX版ADS2009U1,从网上搜了一些破解方法,但是都不太好用,经过1个多小时的钻研,终于搞定了。。。可以跟cadence通过dynamic link联仿了~~还是很happy的~~故而把新鲜的攻略奉上,供后来者参考借鉴~~附件是我用到的破解文件两个和license,以及网上流传的crack方法,最重要的当然是在下刚刚写出的攻略咯~~谢谢捧场~~

楼主:
PS:我的系统是CentOS 4.8 32bit版~~

网友:
software載點可不可以給一下,我試試看!

楼主:
直接到Agilent官网下就行了,下LINUX版的ADS2009U1

网友:
来学习楼主所提供的相关软件

网友(2014-05-22):
请问环境变量到底怎么设置?我对linux不太了解,是不是把你写的脚本
#!/bin/csh
#
# Agilent ADS 2009 Update 1
#
setenv HPEESOF_DIR /usr/local/ADS2009U1

setenv PATH {$HPEESOF_DIR/bin}{PATH}
setenv LD_LIBRARY_PATH {$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setenv LD_LIBRARY_PATH {$HPEESOF_DIR/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setenv LD_LIBRARY_PATH {$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setenv LD_LIBRARY_PATH {$HPEESOF_DIR/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setenv SIMARCH linux_x86_64
ads &
保存成ads2009.csh文件放到任意一个目录,终端进入目录后,csh ads2009.csh,
我这样操作了后,总是提示
: Command not found.
LD_LIBRARY_PATH: Undefined variable.
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回复,有问题的话再说~~~

网友:
回复 7#
根据下面这个帖子,我解决了我的问题: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76787.html
谢谢!
Re: ads2009 for linux *****
according to ADS 2009 in Debian - start up, I fixed my problem.

Re: ADS 2009 in Debian - start up
I use longer script:
1. I extend in.bashrc:

Code:
HPEESOF_DIR=/home/Programs/ADS2009U1
PATH=.HPEESOF_DIR/bin/linux_x86_64HPEESOF_DIR/bin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SIMARCH=linux_x86_64

export HPEESOF_DIR
(It is recommended Agilent for 64 bit Linux, but thus loadtime slightly increases)

2. And a simple script for start ADS:
Code:
#!/bin/sh
#
#Startup script for ADS2006A
cd /home/igor/Programs/ADS2009U1/bin
ads
And that laziness each time to come into house directory ADS.

I will try your variant, can start will faster.

网友:
回复 7#现在 ADS2009_FOR_linux 可以正常工作了,我想在cadence中调用momentum,如图所示,我该怎么修改 cdsint 文件,这个文件又在哪个目录呢?下面是我的环境变量设置:
cadence parth: /usr/cadence
ads path:/usr/ADS/ADS2009U1
# .bashrc for ADS
HPEESOF_DIR=/usr/ADS/ADS2009U1
PATH=.HPEESOF_DIR/bin/linux_x86HPEESOF_DIR/bin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SIMARCH=linux_x86

export HPEESOF_DIR
我用的是下面的方法:
修改了这个目录的cdsint:/usr/cadence/tools/dfII/local.
加了这样一行:
load(strcat(getShelEnvVar(“HPEESOF_DIR”) “/idf/config/.cdsinit”))

能告诉我哪里错了吗?谢谢!

网友:
linux啊  不会用

网友(2014-10-18):
RE: LINUX版ADS2009U1破解攻略--新鲜出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附件中只有一个libagsl.so文件,而教程中有两个libagsl.so,分别对应linux_86与linux_86_64,能不能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4-12-14):
太牛了,看一下

网友:
找了很久,非常好,感谢!

网友:
很久没用了,下来试试

网友(2015-03-07):
这么晚了我还在下也不给我点币。

网友:
[root@localhost ~]# ./ads.csh

Agilent Technologies
Advanced Design System
[root@localhost ~]# /usr/local/ADS2009U1/bin/ads: line 35: 3859: Memory fault

我装在RELH5 32位系统上,报这个错误,怎么办?谢谢。

网友:
确认能用。

网友:
Yeah,REHL5安装成功,Licence能用,只是得把Selinux关了,再相应安装好多库。

网友:
LINUX版ADS2009U1破解攻略

网友(2015-06-01):
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2015-08-17):
感谢呀,试试看是否可行呢,一直在找linux下面的ads

网友:
Thanks, let's try it

网友(2015-11-12):
请问楼主,dynamic link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3-17):
怎么用呢

网友(2017-01-26):
不能用,还给后面人指点

网友(2022-06-26):
老资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