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2块板子通信,时钟不通步问题怎么解决?VHDL,CPLD

楼主(2014-03-30):
最近在做一个板子,并串-串并转换,双工的。2个板子怎么调整时钟同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非有同一个参考源,否则不同步很正常,可以在另一端设置一个PLL,调节PLL的相位,让两个相位同步,或者可以参考载波同步原理来实现

网友:
用什么串口技术?

楼主:
我最开始用了锁相环,提取同步时钟,时序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在板子上面实测的时候,要么就是那边接收的是乱码,要么就是收不到。板子的功能就是多路RS232串口信号合成一路,然后再另外一个板子上面解串变成对应的多路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求指导~

网友:
跨时钟处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后来通过时钟同步解决。可以加我扣扣 391060107 详细聊。

网友:
如果是处理串口通信的话,波特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不需要同步时钟吧
使用某一高速时钟通过NCO方式产生16倍波特率时钟去恢复串口数据可以保证通信质量

也可能我没理解对你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