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怎么进行关键路径的设计呢?

楼主(2014-03-30):
怎么在ISE查看?ISE提供查看关键路径的功能吗?然后怎么重新设计关键路径呢?是个什么思路?

网友:
关键路径就是时序紧张的路径,ISE的时序报告会报最紧张的N条
一般时序紧张就是建立时间不满足,减少中间路径的长度,插寄存器,并转串,流水线设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ISE报告的时序是综合后的结果,那我是不是还要根据它提示的路径找到可能出问题的代码,再做修改?不好意思,没什么经验,只想先获得一个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