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怎么仿真ACPR

楼主(2014-03-31):
采用examples目录下的TDSCDMA_PA_Test_wrk.7zap 工程,这个例子中测试的是Timed Nonlinear库下的GainRF。
这个GainRF是个放大器模型,需要输入放大器的1dB,Psat等参数。

现在我把这个GainRF替换成自己的电路,结果仿真不通过,说我需要瞬态或者包络分析。。。。
我加了一个瞬态分析后,跑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是需要额外的设置吗,接地或者哪里需要注意什么呢。。。)
(公式和设置中只是改了一下中心点频率。)
怎样仿真自己电路的ACPR呢。。。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ADS如何数模混仿??

网友(2014-06-12):
楼主!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5-11-26):
楼主搞定了没   ,同样问题   求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trew re rew e er ew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好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2016-01-27):
我用数模仿真现在用理想的功放可以跑出acpr,,,但是用实际的功放管模型后 就出现包络仿真不收敛

网友(2019-03-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谁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