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如何定义金属层数

楼主(2014-03-31):
请教一下大家安装PDK的时候怎么定义第几层金属做顶层金属的,例如我现在要用5层金属,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定义。还望前辈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没安装过,不晓得,看readme,看design rule,看commandfile

楼主:
解决了,安装PDK的命令没用对。
perl  pdkxxx.pl就可以正确安装了
然后就有选择项让你选择了。可以选择层数。

网友:
没用过,还有这种说话的吗

网友:
同意 小小天地 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