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敢问各位Boris Murmann 关于INL和distortion的表达式是如何近似得到的?

楼主(2014-03-31):
特别是HD3表达式里面那个系数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给你个思路,不想贴那么多字
理想传输曲线y=x;假设有3次项,Y=aX^3+(1-a)X;
求Y-y的最大值,a=1/3^0.5,(用Y-y近似INL),建立a和INL的关系;
然后x=cos(wt)带入Y=aX^3+(1-a)X,求出三次项,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敢问大侠这个假设的出处是哪里?  为什么是一次项的系数是(1-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方便计算,VPP取的2,曲线过(-1.-1),(0,0)和(1,1)三个点;这个计算过程是看同事做的设计报告记下的,近似是合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想得到INL对SFDR的影响,还是matlab建模,跑mc仿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这样假设是为了近似下图中的三次曲线。

我觉得不能完全靠仿真,得再仿真前自己有个认识,仿真只是验证自己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8-07-13):
请问楼主能把这个PPT贴上来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