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3 mixed 工艺中的TM1和MTT1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4-03-31):
如题
这两层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会出现Two TOP metal process??

还有在做版图时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应该是对应于不同厚度的top metal,thick metal的design rule相对大一点儿,但是可以提供较大的过电流能力。这个可以找到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TM1和MTT1的区别我知道的,一个是9K,一个是30K,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选一种Top Metal,但是在0.13的文档中,我看到了Two Top Metals Process的字样,

我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有同时存在Two Top Metals 的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做版图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有什么讲究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没看明白问题:)我重新看了一下问题,恰好手头有一份smic013的design rule,但是这个工艺我没有做过。只是把你提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个截图如下:
从截图可以看出这两个层次还是上下层的关系,从这一句“1st top metal (TM1) must follow logic standard top metal design rule,2nd top metal (TM2 ) must follow MS&RF thick top metal design rule”的说明上我觉得这个工艺的特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普通的工艺:假设 top-1 metal的厚度是4K,top metal的厚度是9K 或者30K option;
这个工艺的metal厚度是:top-1 metal的厚度是9K,top metal的厚度是30K;
类似于某些工艺定义的两层thick metal的工艺,这个是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和我想的一样,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3-07-04):
请问SMIC018 TM2 是什么材质,绑定线需要提交?看文档不知道是Cu 还是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