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的振荡频率问题。。。

楼主(2014-03-31):
晶体振荡器的最终振荡频率应该是等于晶体谐振器的本征频率的,也就是串联频率。但是设计晶振电路时,采用电容三点式接法,那么采用的那两个电容在电路中纯粹起到一个反馈的作用吗?和振荡频率应该无关吧?

网友:
是的,对频率几乎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定性的分析,将工作时的晶体谐振器当做一个电感,那最终振荡频率不应该是和并联的两个电容有关吗?还是因为等效为电感的范围很小,所以说最终振荡频率又与之无关了?

网友:
有点影响,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工作时,rlc串联等效为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等效为电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串联的C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