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什么cadence里面MOS源端电流和漏端电流不相等??

楼主(2014-03-31):
仿一个MOS管的瞬态的电流,取PM1/S和取PM1/D结果不相等,这是为什么??我选的是conservative,用moderate或者liberal,结果会不收敛。

网友:
衬底里面有电流

网友:
看IB,
你的管子没工作在饱和区吧?
如果是在饱和区,衬底电流一般在pA级

网友:
工作区域不对 很明显啊

网友(2014-05-04):
可以查看管子的瞬态工作点,看看电流具体流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