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cap写法求助?

楼主(2014-03-31):
我想做m1和m1间的插值电容MCAPX1,上极板MTP1使用DUM1和M1识别,下级板MTN1使用DUM和M1识别,电容识别layer MTL1:DUM1 AND DUM; m2和m2间的插值电容MCAPX2,上极板MTP2使用DUM2和M2识别,下级板MTN1使用DUM和M2识别,电容识别layer MTL2:DUM1 AND DUM;m1m2叠加在一起与m1m2叠加在一起间的电容MCAPX102,上级MTP102:DUM1,DUM2和M1,M2 ,下级MTN102:M1 M2 DUM。

我的编写可以识别MCAPX1和MCAPX2 ,但识别MCAPX102总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吧,不甚感激,谢谢!编写如下:

1) MTP1=(metal1 AND DUM1)NOT DUM ,MTN1=(metal1 AND DUM) NOT DUM1 ,MTL1=DUM1 AND DUM

      2) MTP2=(metal2 AND DUM2)NOT DUM ,MTN2=(metal2 AND DUM) NOT DUM2 ,MTL2=DUM2 AND DUM
      3) MTP102=((metal1 AND metal2)AND DUM2 )NOT DUM ,MTN1=((metal1 AND metal2 )AND DUM) NOT DUM2 ,MTL102=(DUM2 AND DUM) INTERACT ( metal1 AND metal2)
请大家帮帮忙,电容MCAPX102一直无法突破,总是会认到MCAPX2,谢谢!感激不尽!附图如下所示

网友:
你是不是考虑一下上下基板用不同的识别层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用DUM2和DUM两层辅助来区分MCAPX2和MCAPX102,但就是不成功!您有么有办法比如说:DUM2i=DUM1 AND DUM2当做一个新的层次配合DUM来识别MCAPX102,我这样做也不行。不知道怎么能让DUM2i和DUM2一样使用 谢谢答复!

网友:
我不是十分清楚你第三种电容的结构,但是感觉你应该再增加一层标识层用于第三种电容,比如dum3。否则软件从第三种电容里面也可能提取出第一或者第二种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你现在的写法,好像看起来你的第三种电容就是第二种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第二种的成分  我想问问您知道 怎么让两种层次运算后变成一个完全新的层次。比如:DUM1和DUM2 运算后就是一个完全新的层次,就像TF中新的一层一样。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我试过  不行!因为添加了,他会辨认第一种和第二种cap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第三种电容里面不能再用第一种和第二种电容用过的标识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2) MTP2=(metal2 AND DUM2)NOT DUM ,MTN2=(metal2 AND DUM) NOT DUM2 ,MTL2=DUM2 AND DUM

==>MTP2=((metal2 NOT metal1) AND DUM2) NOT DUM , MTN2=((metal2 NOT metal1) AND DUM) NOT DUM2

你试试看,我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MCAPX1和MCAPX2可以用相同的两层dummy,MCAP102必须和前面的两层DUMMY不同,不然永远是器件重复定义。

网友(2014-06-26):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用是什么工艺,我现在用的SMIC11的,画了metal cap ,不知道怎么定义识别层,layout 过不了,请教一下,这个你会吗,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