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VCO输出相位噪声求教

楼主(2014-03-31):
利用Agilent PXA N9030A测试VCO的输出相位噪声,它的图形输出显示在1MHz频偏往低频输出,然后又从1MHz频偏处往高频输出,这样就造成1MHz~10MHz频偏处有凸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往高人指点。

补充:直接用该仪器测量型号产生器的输出信号,相位噪声曲线无异常,没有凸起出现。

网友:
是不是滤波没有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