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信号

楼主(2014-03-31):
各位大神,有做过用FPGA处理以太网信号的吗?是不是必须是用软核才可以处理啊?

网友:
可以用FPGA内部的以太网MAC IP,外部外加以太网PHY芯片来实现基本的以太网功能。如果要实现TCP/IP协议栈会麻烦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想对网络的数据进行简单的速率转换会涉及到协议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另一边用的是基本的以太网frame格式,就不需要涉及TCP/IP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另一边使用的是网络上的实时的数据也就是网络有什么数据,它接收什么数据

网友:
不需要实现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