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属性设置求助。。。。

楼主(2014-03-31):
这个器件  ,我在参数性能设置中没有找到  交流信号的设置选项,请问该怎么解决,不设置仿真没法往下进行,谢谢各位。。。。

网友:
你要仿真什么还必须设置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做低噪声放大器的Spectre仿真,学着教程做,可是那个设置中有这个要求,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但是在属性选项中没找到。。。求帮助。。。

网友:
Hi lcw6021213:

The option is in the vsin, I think you used vsource.

So you need to change it.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your help,but it is just one of the options,you can see it:  ,all of it must be set as this picture,I still can't find it ,it's a port model,I think it's not a vsource and vsin. I want to konw how to find,how to set it.Thank you for your guidance, and could you help me???

网友:
Source type 要设置成"sine"才有你要的设置。默认是"D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设置成了sine,但还是没有这个,找不到。。。。

网友:
Hi lcw6021213:

Thanks for you show the all parameters that you need to setting.
The symbol is "psin".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mpig09: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help,I can solve this problem with your help.

                                         lcw60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