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输出运放PSR

楼主(2014-03-31):
各路大神,小女子自己搭了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OTA,但PSR即电源抑制随着频率的升高反而变好了,这让我很纠结。。。求解答!!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PSR

PSR

网友:
顶,,有同样的疑惑啊

网友:
我没看出问题,建议你看看什么是PSR  PSRR

网友:
仿错了呗

网友:
这个图psr没问题
你确实概念混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PSR确实是随着频率的升高变好?(我明白PSRR是电源抑制比,PSR是电源抑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什么是PSR,什么是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psr低频部分为第二级的gain,之后遇到极点gain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