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如何仿真电流,就是绘出电流的波形,初学者,捣鼓了一天都没搞出来,求助

楼主(2014-03-31):
spectre 如何仿真电流,就是绘出电流的波形,初学者,捣鼓了一天都没搞出来,求助

网友:
outputs-->to be ploted ,点MOS管上面的红点。

网友:
串联 vdc=0

网友:
同求  貌似只能出电压

楼主:
回复 4# cellix2013 在你要测的支路上串联一个vdc=0,点vdc的正极可以出电流波形

网友:
回复 5# 939338754 我试了下 其实看电流的话 不需要加那个vdc=0  点一个器件或者源的端口就成了=

楼主:
回复 6# cellix2013 可是我不加的话一点端口就成电压了,点MOS管的红点又没有图形,加vdc=0就是正常的

网友:
要选择的是器件的端口,就是器件上面红色的部分,如果选择的是线 也就是net出来就是电压!!!!

网友:
默认不保存电流
output -> save all... -> Select device currents ->
output -> TO Be Saved -> Select On Schematic
有些器件端口电流不能save,多半是因为model里有subckt,这时候就要串联上一个理想器件,vdc or res ...

网友A(2019-04-03):
是不是IC51?
可以试试在ADE中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弹出Simulator Options窗口)-->Miscellaneous-->Additional argument s一栏填入:colonasdelimiter=none试试

网友:
outputs-->to be ploted ,点MOS管 的红点

网友B(2019-07-2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C51?
可以试试在ADE中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弹出Simulator Options窗口)-->Miscellane ...

老哥,果然是这样,这是个软件bug吗?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C51?
可以试试在ADE中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弹出Simulator Options窗口)-->Miscellane ...

老哥,用的IC617,也是这个问题,请教,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9-10-08):
引用 网友B:
老哥,果然是这样,这是个软件bug吗?怎么解决?

不知道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用的IC617,也是这个问题,请教,有解决办法吗?

不知道诶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C51?
可以试试在ADE中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弹出Simulator Options窗口)-->Miscellane ...

mark

网友(2021-06-28):
9楼正解的

网友C(2023-06-2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C51?
可以试试在ADE中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弹出Simulator Options窗口)-->Miscellane ...

IC617谨慎尝试,如果不行还是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617谨慎尝试,如果不行还是改回来

是的,这个设置只针对IC51

网友D(2024-01-2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C51?
可以试试在ADE中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弹出Simulator Options窗口)-->Miscellane ...

IC618好像也可以!感谢!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D:
IC618好像也可以!感谢!

我的改了没有作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