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能模式和测试模式的DC、ICC问题

楼主(2014-03-31):
我的设计中,scan_mode=1时为测试模式,否则为功能模式,两种模式下的时钟、时序约束不一样。测试模式是单时钟,功能模式是多时钟域的。请问各位大神:1、在DC时,是否针对两种模式分别写约束脚本,分别生成sdc文件?
2、在ICC时,是否使用multicorner-multimode scenario,针对两种sdc文件设置scenario1和scenario2,然后让工具布局布线?
本人新手学习,求指点,谢谢!

网友:
2.我觉得Yes. 当然你只是mode 并没有提及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涉及到每个mode的不同corner,比如scan mode和function mode下各两个corner,,那是否就要用4个sdc文件,分别设4个scenario?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