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hspice

楼主(2014-03-31):
各路大神求帮忙~~~如何用HSPICE设计开关电路???
要求:根据判断输入x使得开关S1,S2闭合或断开。
当x<0时开关S1闭合,S2断开;
当x>1时开关S2闭合,S1断开;
其他时候S1,S2都断开。
求大神们帮忙啊

网友:
首先,用空间状态法建模;
其次,变换到s域;
最后,在hspice里使用lapl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不过能具体点吗?因为以前没接触过这块儿,很多都不懂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