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条线在一个图里是如何画出来的

楼主(2014-03-31):
几条线在一个图里是如何画出来的,初学者,求指教

网友:
browser  然后选择结果append吧?

网友:
显示里面选择的是append  不是replace!然后仿真完了之后不要关掉显示的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append只是在同一个里面显示不同变量的图形,我是想要在同一个里面显示同一个变量在不同环境(如工艺角 、温度)下的图形

楼主:
回复 3# fhy420462303  是要仿真几次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sweep变量为温度 append不确定能不能出这个

网友:
Tools -> Parametric Analysis...
Variable Name -> temp
Add Specification -> Inclusion List
Inclusion List -> -40 25 125
Analysis -> Start Sel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