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个关于DFT的基波问题

楼主(2014-03-31):
对自己做的输出正弦信号做DFT分析,分析时常是一个周期,100μS,2048点,输入信号10KHZ,得到如下波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DFT图形的基波应该是0时刻的,还是10K时刻的?

网友:
显然只表示你选取的那个周期对应的时刻,建议多取几个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你不太理解DFT,DFT的结果是频谱信号,画出来的X轴对应频率,0对应的是直流分量,10K对应的是频率为10KHz的分量,从频谱上看你的信号是   1.669+1.34sin(2*pi*10KHz*t),也可能还是cos,这样看相位图了,基波指的是10KHz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答的很详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