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function

楼主(2014-03-31):
今天练习了verilog的函数,当进行testbench测试时,输出总是显示第一位,其他位为高阻态,仔细检查了功能模块与testbench对应的端口位数相同,仿真的时候总是提醒位数不匹配,代码如下,求大神指导:module led_data(in_data,seg);
input  [1:0] in_data;
output [1:0] seg;
reg seg;

always@(in_data)

begin

seg=display(in_data);

end

function  [1:0] display;
input  data;

case(data)

'd0:
display=2'b00;

'd1:
display=2'b01;

'd2:
display=2'b10;

'd3:
display=2'b11;

default:display=2'bxx;

endcase
endfunction

endmodule

`timescale 10ns/1ns
module led_data_tb();
reg  [1:0] in_data_test;
wire  [1:0] seg_test;

initial

begin

#100
in_data_test=0;

#100
in_data_test=1;

#100
in_data_test=2;

#100
in_data_test=3;

#1000 $stop;

end

led_data led_data1(.in_data(in_data_test),.seg(seg_test));
endmodule

网友:
input  data;

说明function的输入是1 bit。

网友:
还有错误, output [1:0] seg;  reg se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修改过来成功了,只是定义数据类型时必须也要指明数据位数吗?

网友:
感觉是不是要定义一个中间wire,再reg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