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配置过程中的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4-03-31):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xilinx 的virtex2 FPGA,在测试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给FPGA烧写一个正常的MCS文件,断电重启后,对电流监测是这样的,FPGA正常工作。

当我把MCS文件中任意改变一行数以后,重新下载后,电流是这样的,FPGA也不工作。我人为是FPGA在配置过程中CRC校验没通过,所以终止了配置,此时配置芯片的INIT信号也被拉低了。

当我在ISE中产生MCS文件时,不勾选CRC校验,产生一个新的MCS文件,并也改动里面的内容,此时下载后有时FPGA可以配置成功,有时却不行,配置不成功时电流是这样子的,此时配置芯片的INIT信号也被拉低了:
,比前一个多了一个台阶,

通过测试DONE信号,1、2台阶应该是配置时间,3台阶应该是工作时间,那么请问第二个台阶是CRC校验的时间吗,为什么取消CRC校验有的MCS能配置成功,有时却不行?

在手册上看到CRC有两次,这种情况是第二次CRC没通过吗?两次CRC有什么不同呢?

盼望高人指点啊

楼主:
或者说如果上电后电流出现了上面第三图的情况,FPGA没跑起来,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这个在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49413/1中我已回复过了。

网友(2014-05-02):
试一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