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玩FPGA的进!!

楼主(2014-04-01):
求助!!求大神指导~~~
使用planahead软件synthesis时提示ERROR:HDLCompiler:1689 - "E:/fpga/Users/scratching/scratching.srcs/sources_1/imports/verilog/oc8051_fpga_tb.v" Line 40: System task finish is always executed
错误提到的line40就是下面$finish;那行
oc8051_fpga_tb.v文件如下所示:
`include "oc8051_timescale.v"

module oc8051_fpga_tb;

reg rst, clk, int1, int2, int3;

wire  sw1, sw2, sw3, sw4, int_act;
wire [7:0] p0_out, p1_out, p2_out, p3_out, data_out;
wire [13:0] dispout;
wire [15:0] ext_addr;

oc8051_fpga_top oc8051_fpga_top1(.clk(clk), .rst(rst), .int1(int1), .int2(int2), .int3(int3), .sw1(sw1), .sw2(sw2), .sw3(sw3), .sw4(sw4),
                      .int_act(int_act), .dispout(dispout), .p0_out(p0_out), .p1_out(p1_out), .p2_out(p2_out), .p3_out(p3_out), .data_out(data_out),
                      .ext_addr(ext_addr));

initial
begin
  clk = 1'b0;
  rst = 1'b0;
  int1 = 1'b1;
  int2 = 1'b1;
  int3 = 1'b1;
#22
  rst = 1'b1;
#1000
  int2= 1'b0;
#100
  int2= 1'b1;

#40000
  int3= 1'b0;
#100
  int3= 1'b1;
#40000

  rst = 1'b0;
#20
$finish;
end

always clk = #5 ~clk;

initial $dumpvars;

initial $monitor("time ",$time," rst ",rst, " int1 ", int1, " int2 ", int2, " int3 ", int3, " int act ", int_act, " p0_out %h", p0_out);

endmodule

网友:
多看看verilog标准 搞清楚什么是可综合 什么是不可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在你的提点下,我解决了问题。testbench里大多都是不可综合的语句,而testbench是用来测试功能是否正确的,只需将testbench文件的属性设置成simulation only,不要让它参与到synthesis和implementation以及generate bistream即可。

网友:
很久以前也这样傻逼过

网友:
其实testbench和RTL也可以写一起,加个宏区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搞个头文件定义宏

网友:
其实,testbench和 RTL也可以写在一起,加个宏区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testbench和 RTL也可以写在一起,加个宏区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开发多看看IEEE没什么坏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都写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条理不是很清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教~~

网友:
不太明白,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ifdef SYNTHESIS
  ...
`elsif RANDOM_TEST
...

就可以了,我见过的很多code这这么写的。